方正T400跑码卡52的怪问题,估计很少人遇到!

楼主(2016-08-20):
机型:QL6 PM45  N10M独显
故障:裸板开机0.9轻微跳变,内外无显
检修:支持诊断卡跑码,0d-2F-52停住,根据经验应该是显卡或者BIOS
      首先换内存、CPU无果
      加热PU7无果
      刷BIOS,无果
      加热显卡,无果,虽然这款显卡很少出问题
      拆下显卡,开机跑码还是一样,代码卡52不变。
      查显卡的外围,供电正常,有个DHCP 存储芯片,应该不会是它的问题吧?
      换了一片显卡依旧。
      晕死!难道要换南北桥?EC?

补充内容 (2016-8-26 16:53):
此机故障已经查明,是南桥坏了,换了就OK

网友:
本来这种PM45的板子,南北桥就很难坏,除非进水或者被摔,而此机没有这些问题
联想本子里,遇到过USB接口损坏导致跑码卡55不显示的,测量了USB口,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这个显卡也不坏的 可以换下南桥看看

网友:
其实刚刚走了弯路,不该动显卡的:
如果是显卡问题,那么外接USB键盘应该有反应的。刚才接了USB键盘没有反应,说明内存都没有完全过

网友:
会不会档外设 试试

网友:
个人感觉,南桥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没有用过诊断卡 ,电流由什么变化吗

网友:
此机故障已经查明,是南桥导致的,更换后OK
维修的曲折在新帖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1963-1-1.html

网友:
G450上跑55就是USB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