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130 不亮求助

楼主(2016-08-20):
自动上电。电流跑0.4 左右,按开关也关不了。 BIOS刷过很多个了。。 EC也换过。 这个机器有什么通病么,谁修过

网友A:
我宁愿换南桥也不会换EC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宁愿换南桥也不会换EC的

你宁愿换主板也不愿意修主板,

网友:
可以干桥试一下

网友:
查南桥那边条件,换桥,检查开关到EC  EC到南桥是否正常

网友:
没跑码  查供电 查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宁愿换主板也不愿意修主板,

那不是你这么说的,那也得找对思路才能修啊

网友:
还是要按时序查 如果电压都出来就查一下pg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