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迅维学手机,笔记本也进步了哈哈G490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6-08-20):
         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了迅维,本打算来学学手机,没想到笔记本技术也进步了不少,哈哈,最近刚学完手机,已经两个月没修笔记本了。在宿舍呆着准备下午出去找工作的,今天上午之前一起工作的一朋友,说:“花了25收了一料板,一起探讨探讨看能不能修好:”不说了牺牲今天下午的时间来发个帖子,这几天还愁得不行唉,昨天就睡了两小时。。。                                 求点下载分哈哈,分不多了。
    步入正题     g490   版号la-9631p  朋友说这机子触发上电到0.2a,他有刷过bios,测了所有电压,cpu电压  集显电压 以及独显供电  不出正常独显有些再cpu电压以后才出来,集显也是跑马 cpu发出第二次svid才出来,cpu电压都没出来集显电压肯定也没有了,按不出cpu电压来修查cpu的en测cpu供电芯片的4脚电压3.3v正常   想要发出cpu核心电压的两路pwm方波信号 就要收到CPU发过来的svid,我们按正常的时序反推,CPU 要得到DRAMPWROK PROCPWROK 后  才发出svid
              DRAMPWROK:桥只要得到 PWROK 就会开漏输出 DRAMPWROK 送达 CPU,PROCPWROK:桥收到APWROK后桥正常读取 BIOS ,先发出时钟,然后发出 PROCPWROK 送达 CPU
这台机子给cpu的SM_DRAMPWROK是由+3vs和PM_DRAM_PWRGD逻辑相与然后u1第4脚开漏输出由+1.5V_CPU_VDDQ上拉,从这里可以看出   vddq是给cpu内部的内存模块供电的,如果这个供电没有,也会导致cpu收不到SM_DRAMPWROK(题外话)

先让朋友测了一下u1的第2脚,说是只有0.3v ,对地组织365,然后让朋测了PWROK说是也有3.3v。看来就是他的问题了(PM_DRAM_PWRGD),正常情况PCH得到PWROK后DRAMPWROK就会开漏输出有外部上拉至3.3v

这里DRAMPWROK起不来,我们分析有如下几种可能;
1.R192这个上拉电阻坏了导致PM_DRAM_PWRGD起不来       为了验证不是第1种可能出的问题直接换了这个还是起不来。操蛋的是料号这个没标,怎么换的呢跑线啊哈哈,他不是还连到了U1的2脚嘛
2.U1坏了 给拉低了                                                     2种 拆了U1     PM_DRAM_PWRGD还是起不来。
3. 桥挂了                                                                         3为了把成本减到最小我们先看第4种可能,哈哈好了不卖关子了。
4.桥的PWROK脚虚了                                                4这个最简单 ,直接焊桥咯

  到最后让朋友焊了一把桥,他说电流直接上到0.8A 卧槽不会是桥干趴了吧,为了验证这个问题,让他去测了cpu供电发现惊喜出现了,cpu供电出来了
定到0.8a不掉电,因为想到他以前刷过bios,果断让他刷了个bios   直接亮机了。哈哈
   唉郁闷啊 生活就是这样,坚持着,或许熬过某段时间就好了,90后的心装着80后的心事,心累啊。。。。。。。键盘敲这帖子挺累的,花了几个小时,给小白看看吧,最后也祝迅维越办越好,不行了头疼的厉害要睡觉。。。

网友:
楼主这次赚了

网友:
昏昏欲睡,睡觉睡觉睡觉

网友A:
把APWROK改成 PWROK   原谅我 只睡了两小时,刚躺就下发现问题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APWROK改成 PWROK   原谅我 只睡了两小时,刚躺就下发现问题了

呵呵,PWROK产生DRAMPWROK,    APWROK得到后晶振起振,读取程序然后发出procpwrgd,

网友:
慢慢来,成功需要时间

网友:
思路很明确赞个

网友:
这个偷学工夫,太厉害了。

网友B:
分析的好乱。果然是偷学的。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的好乱。果然是偷学的。哈哈哈

网友:
未得 饼哥真传1

网友:
思路很明确

网友:
也太强了吧,25块收到这块板!

网友:
楼主学手机笔记本也学得这么好 厉害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的好乱。果然是偷学的。哈哈哈

偷学的都这么厉害,那正了八经学的话。。。。。。。。

网友:
有基础上手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