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两台5S的无线MAC地址相同,求助~~~

楼主(2016-08-20):
两台5S的无线MAC地址相同,求助~~~

网友:
刷机的,还是翻新机

网友:
不上同一个路由器的网不行么?

网友:
为什么MAC地址会一样撒,一般都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
硬盘拆下来改写下MAC 不就完事了

网友:
不影响使用吧,是不是修过啊

网友:
这个倒是不影响使用

网友:
不影响使用是真的,有一台修过或者翻新或者直接水

网友:
只有拆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