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取黑胶桥的小办法

楼主(2016-08-20):
先上图
用注射器先在芯片四个粘了黑胶的角注入少量的除胶剂
等待5-10分钟  重复上面的步骤  这时黑胶已经软化,用镊子轻轻除去焊盘边缘的黑胶
待除胶剂挥发后上BGA。

网友:
这办法好像不错哦

网友:
这个要点赞

网友:
什么牌子的除胶剂?????????

网友:
不错就是不知道除胶剂那里可以买到

网友:
还真没有听过有这个除胶剂   看来已经跟不上步滑了

网友:
楼主用的是 202 把?还是?。

网友:
关键的除胶剂是什么没说。

网友:
我买的除胶剂一点效果都没有啦

网友A:
还有就是你这个 温度一般是控制多少啊 我一般240度就化了但是胶不化

网友:
除胶计啊,还有这个

网友:
楼主除胶剂啥牌子的

网友:
思路清晰,厉害厉害

网友:
重点是除胶剂!!!! 求连接

网友:
黑胶最好的办法是上BGA跑两次 第一次不摘

网友:
不会是换屏的那些除胶液吧

网友B:
上锡纸不好取,别问我为什么,我做桥都不上锡纸

网友:
还没见过除胶剂这种东西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除胶剂这东西以前用过 但没多大效果 是不是我买到假的了

网友:
楼主说下什么样的除胶剂啊

网友:
能否给个链接 在哪儿买的 什么样的除胶剂。推荐给大家

网友:
是普通除胶水的 还是特殊调制的。

网友:
除胶济有这个东西吗

网友:
啥除胶剂,我的没效果

网友:
求除胶济名字

网友:
改天我试试

网友:
除胶剂看来又是一好东西,值得关注

网友:
楼主除胶剂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
除胶剂在哪能买到啊?

网友:
除胶剂在哪能买到啊?提供点信息呀。

网友:
原来这么简单,厉害厉害

网友:
楼主 除胶剂的牌牌

网友:
加温有时候我会取坏了

网友:
下次试试你这办法

网友:
这个淘宝能买不

网友:
这黑胶温度高点就OK了 根本不用什么除胶的

网友:
看来黑胶是维修界的最大敌人,我也想知道是什么样的除胶剂

网友:
没用过除胶剂 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
这都行,牛 B啊

网友:
这不错奥   清的很干净

网友:
还用除胶剂,把我们用的那个镊子,对掰开,把前面打磨尖一点,然后把尖尖稍微掰弯一点点,BGA调一个烤机的段位(可以去网上查)然后,先涂上焊膏烤机,之后在用取桥的段位,到可以取下来的时候用刚刚那个镊子插进去轻轻撬,四个角都这样撬一下然后取下来,在用拖锡带垫着烙铁处理焊盘,就用拖锡带垫着老铁路来回磨,这样比较不会让焊盘掉点,桥也可以这样拖, 这只是我个人的方法,做黑角桥的成功率百分之九十左右,基本都不用补焊盘的

网友:
主板焊盘上的胶也可以吗

网友:
哪里买的除胶剂

网友:
方法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以前买过除胶剂,黑胶效果不明显,不知啥牌子的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遇见少走弯路

网友:
这样也行,啥牌子除胶剂??????

网友:
楼主说下什么样的除胶剂啊,能否给个链接  在哪儿买的  什么样的除胶剂。推荐给大家

网友:
没有用过除胶的胶水

网友:
除胶剂贵吗,没有用过

网友:
重复几次,也没有说 ,

网友:
能分享一下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除胶剂

网友:
加除胶剂这是个好办法 学习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谢谢 分享,图文并茂,学习了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除胶剂? 可以给个链接吗?

网友:
除胶剂原来买回来都没用

网友:
除胶剂,值得试一下

网友:
还不要根据主板啊

网友:
除胶剂用过好几种都不理想

网友:
淘宝可以买到吗。

网友:
什么型号的除胶剂?

网友:
这个方法真是太好了...联想的机器最喜欢上黑胶了

网友:
去胶剂要在那里买得到

网友:
有没有网址发一个

网友:
太麻烦了吧

网友:
打黑胶的悲哀.焊台温度高坏BGA.温度低伤主板

网友:
除胶剂 这个还没有用过

网友:
楼主除胶剂是什么牌子啊

网友:
什么牌子的除胶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你这个 温度一般是控制多少啊 我一般240度就化了但是胶不化

看楼主的意思  还没上BGA胶已经化了

网友:
除胶剂???,我都没用过

网友:
学习学习。黑胶好难搞。

网友:
除胶剂f、发出来研究研究

网友:
我都是直接翘,,重来没有掉过点。温度,技巧

网友(2016-09-19):
学习一下,马上去试试,谢谢了。

网友:
用镊子夹,还掉,不过好一点点。不知道是除胶剂的问题还是什么。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化骨绵液”吗?

网友:
我一般都是BGA到250度,,稳定在250度,待5分钟, 然后,一个角一个角的翘起来

网友:
除胶剂,真的没用过,,不知道贵不贵,我这个BGA,T61一下连着干三个黑胶

网友:
除胶哪里有卖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来没用过除胶剂,温度开高点直接撬,我这属不属于野派维修?
我修了好多台的,但是有时间也会掉点

网友:
除胶剂手机上面用的多

网友:
这个好用吗 ?

网友:
这个焊盘的拆得很好哦

网友:
没遇到过好的除胶剂,

网友:
{:4_93:胶呢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发个链接

网友:
没用过,是什么除胶剂

网友:
LZ 除胶剂什么牌子

网友:
除胶剂什么牌子的好啊

网友:
黑胶是啥牌子的

网友:
这个好像很任性化哦

网友:
有用蛮力的,只是我试过好烫手呀

网友:
温度控制好了,就可以。我上次弄过一次,掉了几个空点,重植显卡一次成功。

网友:
除胶剂那里可以买到?

网友:
除胶剂没有用过,看样子挺不错的。

网友:
除胶剂发一下上来

网友(2016-10-25):
请把你用的除胶剂拍个照来看看

网友:
锡纸不好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锡纸不好取,别问我为什么,我做桥都不上锡纸
你不上锡纸 旁边的南桥、北桥、显存不冒珠?特别是 T61 这样的机子

网友:
楼主不说什么除胶剂,这贴子等于白发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干 也没出啥事

网友:
同声除胶剂,是不是这个啊

网友:
来自: 浙江金华
我都是拿刀片割

网友:
好多人问你什么牌子的除胶剂 都不见吭气

网友:
有除胶剂。。我还没用过的,,我一般都是烤两次,,

网友:
这个办法好

网友:
其实BGA好用的话,温度一到直接敲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