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1A

楼主(2016-08-20):
板号X401A  无线网卡驱动打不上,打上就死机。什么问题

网友:
用原装驱动看看

网友:
驱动不兼容吧

网友A:
换个无线网卡,或者合成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无线网卡,或者合成个BIOS试试

官方下载个网卡驱动试试

网友:
换个网卡呢?

网友:
同意BIOS说法,华硕因为BIOS引起的故障层出不穷

网友:
换网卡。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