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6zg跑马0.30洪荒之力维修

楼主(2016-08-20):
好接到本子一看  跑马 0.3几   然后感觉很好修的样子   拆开 一看 我艹   主板之前进水的 额额。。。。。。

测试 cpu供电 不出  其他电感 都有电压了

查cpu供电芯片时序  发现 vdd 供电只有 3v  原本是+5vs的    经过 查找这个  +5vs  由u61转换而来的 经过把 双三极管 换掉 电压成功 装换过来  此时 cpu电压 已经出来

可是问题来了 跑马 还是0.30   陷入沉默  放了一晚上

第二天 上班  继续修   这个 需要 一点 一点 查时序了  查 pwrok 电源好信号 没有电压  经过u26 过来 的  另2 头是 vgate 3.3v    ec_pwrok  0v   换了 ec  跑马 跑到 0.5 0.7  1.1a  亮机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值得学习 ......

不值得 学习

网友:
睡了一晚钱就到手了,真不错,呵呵

网友:
有耐心,,才搞的好

网友:
时序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ec_pwrok  0v   换了 ec
就直接换EC?

网友:
有时候遇到不好修的机器放一边,回想一下再修感觉要轻松点

网友:
鬼知道这块板经历了什么,幸好遇到了楼主才给解救

网友B:
E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或者其他都有了 就是不出PWROK?  你直接就换EC了,你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或者其他都有了 就是不出PWROK?  你直接就换EC了,你太牛了

你瞎了吗   我写的那么 清楚  ec 工作条件都够了  就是没发出  pwrok   我换了  就亮了 懂吗 我不是直接 是有依据的

网友:
EC应该是没发出要不拉低了把

网友:
有时候放放,思路更清晰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修起来得心应手

网友:
表情包呢,要不大电容

网友:
关键是思路清晰啊,

网友:
这个还真是学习啦

网友:
论坛怎么搞的像那啥一样,别爆粗口。

网友:
熟悉电路就是修的快

网友:
进水的腐蚀的不算太厉害

网友:
进水的一般短线 断引脚的多

网友:
也是个高手,,时序很重要啊

网友:
现在都流行、这句话啊

网友:
其实不太难

网友:
确实 修电路 时序很重要

网友:
不亏是洪荒之力

网友:
0.3几也跑码

网友:
一起我修道过类似的,能够看出来的  简单点

网友:
一般这样的机器直接看NEC大电容了额,第一次遇见这样的,这机器应该是NEC大电容

网友:
进水机维修  还是要靠时序 啊

网友:
哈哈 洪荒之力都用上了啊

网友:
时序很重要啊,厉害

网友:
我有时也是搞不定时先不搞,睡一觉或者冷静后再搞,都会有意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