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

楼主(2016-08-20):
图像处理程序芯片的型号是pm25ld020 但是我的编程器没有这个型号 只有一个pm25ld020c。
  不知道行不行啊 知道的告诉我下
         谢谢

网友:
有点偏差吧,我没这样刷过哎。

网友:
没刷过这种

网友:
试一下能不能读出来保存不久知道了吗

网友:
我遇到过 之前不显示 ,在论坛下了一个 刷上立马亮机

网友:
我的机子的问题是待机0.01 按开关不触发

网友:
这种还没 碰到了,直接读下,能读就能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