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 a78cd3

楼主(2016-08-20):
今天修到一个昂达的主板。 型号如上。 各电压正常CPU有温度。 但是检测卡不跑码。 从论坛找了个BIOS刷上后跑D1不亮。 请问有大神知道这个主板有没有什么通病吗。 另外怀疑那个BIOS不太保险。 谁有稳好的帮忙上传一下。谢谢谢谢。
cpu
通病

网友:
论坛上有呀,,,,,,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

网友:
跑D1说明CPU工作但内存没过,AMD的主板一般都是

网友:
Q桥虚焊造成, 不好意思,按错键了

网友:
换个cpu内存试试

网友:
加焊桥试下

网友:
论坛上就一个BIOS吗 刷BIOS跑码了 证明前面的BIOS是坏了 也有可能是刷的不对 所以不过内存 不行就去某宝买一个刷下吧

网友:
换U试试,不行就加焊桥。D1好解决。

网友:
内存假负载 条件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