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MS-H61XL

楼主(2016-08-20):
主板故障为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好像跑不过,声卡无复位,供电都正常,时钟复位都有,请大师指导

网友:
内存供电查了没,阻打了没?

网友:
内存的总线  SPD   主供电  基准都查了没

网友:
查看一下内存假负载 正常不

网友:
检测内存工作条件 刷个bios

网友:
跟我的一样,插内存重启,不插报警

网友:
什么叫声卡无复位?估计是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不过内存就查内存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不过内存就查内存条件是否满足? 一般多为8脚芯片坏。还是到桥的线有没有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