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 换固态硬盘,CPU跑分降低 ?

楼主(2016-08-20):
THINK T430
笔记本
,换了固态硬盘之后,鲁大师测试跑分,CPU分数比用机械盘低了一万多分,这是怎么回事啊
笔记本

网友:
没理由吧,是不是没有加上固态的分

网友:
用着快就行嘛

网友:
还管它什么分不分的

网友:
鲁大爷不准。。。

网友:
反应快了就行,LUDA不一定准.

网友:
外部条件一样 不应该因此而分数低吧

网友:
外部条件一样 不应该因此而分数低吧 当然ludashi有时候测试的也不准确

网友:
太快了,鲁大爷算不准啦

网友:
开机速度,平常运行是比之前快了不少,但是一进行大的运算,CPU占用高了,就会有卡顿现象,明显变慢

网友:
鲁大爷 闹着玩玩可以 换一个测试软件试一试

网友:
有得必有失

网友:
可以用3DMARK测试一下,那个比较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