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3209-a 报警3声不过内存求救

楼主(2016-08-20):
报警3声  应该是不过内存 机器没有进水 只是灰尘有点多 刷了bios一样 加焊pch也一样 听说这款机器显存容易坏 有人知道是哪一颗显存容易坏吗 献上原机备份的bios

补充内容 (2016-8-21 08:34):
是内存颗粒有问题的话要怎么换,一颗一颗换吗,还是几个一组这样换,机器客户已经拿走了,哎 真可惜,谢谢大家

a1466 820-3209-a ji bf.zip

受到警告 推荐

网友:
魂牵梦萦博大

liutianyu -6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天意wx -6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A:
3声多内存颗粒,具体哪一颗粒,没明显发烫还真难找,先查查内存各供电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B:
这里 刚才正好 看见一个修理 苹果内存条颗粒的,你看看有什么启发没有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7748-1-1.htm

网友:
一颗一颗的找吧,内存短路的话就好高些

网友:
cpu  加焊cpu

网友:
干内存颗粒

网友C:
报价。搞内存。别的没办法

网友D:
我自用的 就是报3声  重植果所有内存颗粒  加焊过  cpu   每次修好都差不多只能用一个月   上次油报3声  我吹来一下南桥   现在一直在使用   不知道 后续还会不会出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声多内存颗粒,具体哪一颗粒,没明显发烫还真难找,先查查内存各供电条件是否满足。

供电正常 报价600客户不修已经拿走了 我也觉得是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自用的 就是报3声  重植果所有内存颗粒  加焊过  cpu   每次修好都差不多只能用一个月   上次油报3声  我 ...

这款机器应该多数是显存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价。搞内存。别的没办法

这样的问题你们一般报价多少呢

网友:
客户已经拿走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7748-1-1.html

谢谢 客户已经拿走了 太感谢了

网友:
应该是某个内存颗粒有问题造成报警的,这个搞起来真的很麻烦啊

网友:
我上次也搞了一个  换了16个 颗粒 还是  报警·······

网友:
可以先加焊一遍,有可能苹果装win7机器热虚焊了。

网友:
这么麻烦的事我师傅都直接报换板

网友:
内存一颗一颗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