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款无线网卡开启脚

楼主(2016-08-20):
开启脚为48脚,EC-WL-OFF#,把这个贴住也行,不过我一般比较暴力,直接切断

网友:
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上次修个E40-70就是这么搞定的。

网友:
学习了 以后应该会用到

网友:
楼主说的是认不到无线设备就这样干?

网友:
牛B的维修

网友A:
主说的是认不到无线设备就这样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说的是认不到无线设备就这样干?

可以认到,打不开,搜不到网络。这个方法可以。

网友:
还没有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联想的好多打不开   装个电源管理软件就好

网友:
pcie的经常干,m2的还没有干过

网友:
切断默认开启,等于强制启动无线网卡,新的还没遇到过,谢谢分享

网友:
强制开启脚

网友B:
可以在无线模块上标示出具体脚位

网友:
强制开启网线网卡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无线模块上标示出具体脚位

让他们自己数去哈!!!

网友:
用这种网卡的机器现在能修到的还是很少

网友:
v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