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一体机2320屏不显修复记

楼主(2016-08-20):
机型:INSPIRON ONE 2320  独显
故障:开机无显,电流1.8-2.3不变,换内存无果。
检修:可以立即关机,清CMOS无果。
      主板VGA口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说明主板这边没什么大问题
      此机之前摔过,换过屏。

      此机通过一个转接小板(AV板),再链接到显示屏的。
      而高压板是单独直接有主板显卡直接控制亮度的开启
      强制高压板输出,屏有背光产生,屏线没问题,屏电路本身也测量了,基本没问题。
      说明要么显卡没有检测到屏,要么,AV板有问题

    这个AV小板很贵! 拿来要150-200,只要继续查

      AV板有一个按钮,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的,按了没反应,按键是好的。
      根据图纸,查出是AV小板3.3V供电没有,主板一侧的供电保险烧了。
      继续查,原来是AV小板的3.3V滤波电容短路所致,直接拆了,OK
      这回可以用了,原来开机按键上方的按键是AV小板输入选择键。

      此机花费了一天时间检修,幸亏有图纸,要不然不知要走多少弯路了

网友:
AV小板的图纸也有?  图纸怎么没传上来啊

网友:
修的坎坷 加分鼓励

网友:
上个图片就好了加分也多点啊

网友A:
楼主真是有耐性 一天时间 好不可思义啊 !

网友(2016-09-27):
我的是白屏是不是这个小板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有耐性 一天时间 好不可思义啊 !

维修就是这样,有时候顺利的话,几分钟就OK,碰到疑难杂症甚至要花1-2天都有可能。收费却都差不多。
不过,技术的进步就来自这些难啃的骨头,多积累就会成为高手了

网友:
我遇到一台  白屏  不开机  取电池自己上电  白屏 外接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