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发asus x452m 板号x450md rev2.0 内存贴纸x450md ...
全网首发asus x452m 板号x450md rev2.0 内存贴纸x450md 工厂bios

楼主(2016-08-20):
全网首发asus x452m 板号x450md rev2.0 内存贴纸x450md 工厂bios,花10个大洋某宝卖的,要用原机的bios芯片刷才可以哦。不要用其他芯片代换不然刷了开不了机,我亲自试过用其他芯片代刷了开不到机。
X450MDAS 203.zip
开不了机

网友(2016-10-17):
我刚换了个芯片刷确实开不 了机

网友:
我刷了可以开机但装显卡驱动黑屏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 我再换个BIOS试度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BIOS

网友:
X450MD不触发这个机子 有遇到BIOS出问题吗?没分了求分找BIOS

网友:
你这个资料是合成的还是编程器备份的呢

网友:
这个BIOS刷了 不能开机呢 原芯片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6-11-11):
可以开机,不是不能代换,只是W25Q64FW是1.8V的W25Q64FV BV是3V,只要是W25Q64FW芯片都是可以代换。谢谢资料,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
刷一个看看,我的上电就掉

网友:
我的0.16就掉电,刷个试试

网友:
没分了,换了CPU不显示

网友:
有没有X450MD REV2.0内存贴纸上面是X450MJ不带板载内存的,我的是X450MD REV2.0内存贴纸上面是X450MJ不带板载内存的,刷了这个BIOS不亮机,

网友:
刷了一个没显,再下你这个试下,可以的话再说出来

网友(2016-12-11):
我的事赛扬4核刷了不亮 不装内存扣了COMS电池能上电0.26不动了 装内存上电0.3左右掉电

网友:
刷了可以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