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不通电

楼主(2016-08-20):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显示器过来维修 说是点不亮。经过我的测试发现显示器是不通电,跟客户沟通下。然后就留电话号码留机走人了。
拆机经测量发现电压跳变的厉害 以为是电容的问题 不多想,直接在料板上找到电容全部换掉

再通电测试,问题依旧。想到这板子电压不稳跳变的厉害也就那么几个问题直接拆掉这个4个脚的什么鸡 巴芯片换之
再开机电压稳了 开关灯亮了 装机测试,没问题 OK  半个小时后打电话叫客户过来拿  ok

网友A:
光欧有问题????

网友B:
这个我都是换板子 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都是换板子 方便

你换板收费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欧有问题????

嗯嗯嗯  就是这东西

网友:
只能说,楼主运气好,,,,

网友C:
指甲那么长,该剪剪了

网友:
不错 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还能修出来

网友D:
那个不是什么JB芯片   叫光电藕合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个不是什么JB芯片   叫光电藕合器

句容,你太。。。

其实我也是刚知道

另外本帖楼主指甲是亮点(比我的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句容,你太。。。

其实我也是刚知道

这么长的指甲   我看是僵尸复活来修机了

网友:
光电藕合器简称光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指甲那么长,该剪剪了

我指甲也有这么长。。。

网友:
光耦啊,一般带不动负载我就会换这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句容,你太。。。

其实我也是刚知道

我的指甲也差不多,妞妞你的呢?

网友:
你换的是光耦

网友:
呵呵,楼主威武,连什么芯片都不知道,就能修好?你是在逗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长的指甲   我看是僵尸复活来修机了

额。。。小心楼主挠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指甲也差不多,妞妞你的呢?

我的剪掉了,不过最长也没他的长,我长了嫌难过,除非要翘东西必须留,否则全剪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