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900W电源板烧坏

楼主(2016-08-20):
手上有个EMC900W显示器,不通电,拆开后发现LD7575附近有几个电阻都烧了,看不到多少阻值了,求大神帮忙看一看

网友:
这个板的正面图片发一张,就可以告诉你那4个电阻阻值了

网友:
图片不太清楚,,,,

网友:
机器型号 电源板 板号 图片 拍清楚 才能帮你

网友:
是场管S极到地的那几个电阻吗?是的话,那几个电阻都是零点几欧的,一般串联后都不超过1欧

网友A:
貌似像是  过流检测的电阻   找废板同样的地方  找几个换上 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像是  过流检测的电阻   找废板同样的地方  找几个换上 试试

句容,不装可以吗?直接去掉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句容,不装可以吗?直接去掉行不行

不装肯定不行啊   不装芯片就会认为过流  从而保护  关闭输出  就没有  5V  12V了   过流 过压都不能不装  过压的电阻  阻值变了都不行   大神  我说得对吗

网友:
在淘宝问一下

网友:
这个是启动电阻吗?你看下连接到哪个脚的在说啊

网友:
是在不行改个电源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装肯定不行啊   不装芯片就会认为过流  从而保护  关闭输出  就没有  5V  12V了   过流 过压都不能不装 ...

受教了,懂了,俺是小白,句容大师莫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装肯定不行啊   不装芯片就会认为过流  从而保护  关闭输出  就没有  5V  12V了   过流 过压都不能不装 ...

哎,我这种小白修这种东西就是瞎捣鼓,啥原理的根本不懂,还得跟你们慢慢学

网友:
图片重新拍了下,我找了个差不多板,怎么没有这四个电阻呢

网友:
显示器电源很好修的 无非是0.33  0.22  470 1K  10K  22  47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我这种小白修这种东西就是瞎捣鼓,啥原理的根本不懂,还得跟你们慢慢学

你不用学  出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懂了,俺是小白,句容大师莫怪

妞神好谦虚

网友:
还没,早呢,我连光耦都不认识

网友:
我是小白,真的,完全不懂电路的小白

网友:
找个拆机板改掉算了,烧了这么多

网友C:
你那像素要把眼睛看瞎了,拍个高清图看看呗,或者论坛搜索电阻表呗

网友:
修电源,可以说简单,也可以说复杂。
一不小心,烧得太多了,就难以修复了。

网友:
接地的 弄个0.22的应该都可以

网友:
前几天也有台是烧糊了电阻的 芯片也烧了 后来买的版

网友:
买的替代了 也没多少钱 20多元

网友:
直接模块替换,还用费那么大的劲干嘛

网友:
拍清楚 才能帮你

网友(2016-09-26):
这种显示器主板 就买一张 2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