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1维修过程。风扇转下停下,循环上电

楼主(2016-08-20):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主板,一看是H61,放下就走了说下午来拿。 客户走后开整。上电风扇一转一停,不断循环。

测各大电压,内存1.5 桥1.0 无CPU供电,H61还有2个供电1.0V 和1.8V 在CPU扣旁边,测的1.8V没有,问题就在这里了。少供电风扇会一转一停。跑G极,由LM324控制,出来通过2个电阻分压。量324第1脚有输出4.05v。直接把2个分压电阻(图中1,2电阻)拆了,324第一脚直连Q24的G极,上电测电压出来了1.65V,比1.8V低了点,没关系。 CPU供电也有了,滴一声,显示了。修板十分钟,发帖半小时,发帖不易,多多加分,谢谢!

网友:
这种板不是由2.5V基准降压给放大器的吗?

网友A:
H61的板  转转停停的  BIOS   缺供电  都会这样  见过很多了

网友B:
324其实坏的少 一般都是分压电阻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61的板  转转停停的  BIOS   缺供电  都会这样  见过很多了

是的。缺供电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24其实坏的少 一般都是分压电阻出问题

324一般不会坏,基本是周围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4一般不会坏,基本是周围电路问题

ga的 324坏的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缺供电的多。。

恩    不过也经常碰到  刷BIOS 就好的   尤其是技嘉的

网友:
324大部分 1分压电阻 2本身坏 大部分都是这些问题

网友:
技嘉G41的LM324坏的比较多

网友:
直接把分压电阻去了

网友:
嗯 下次遇到了可以试试先

网友D:
风扇不是有被动和主动 模式的吗?你确定是板子的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扇不是有被动和主动 模式的吗?你确定是板子的问题 ?

关键电压都没有出来,谈何主动散热,被动散热??

网友:
BIOS问题遇到过

网友:
H61 少一组供电,回重复启动。

网友:
修好供电后,会正常的。

网友:
楼主的修法,显得有些暴力啊呵呵

网友:
没 有分压电阻 直接12V过去的吗

网友:
好的维修方法,快

网友:
2.5V 分压成1.8 或1.05V 到324
324坏的少,分压电阻坏的多, 多数是电阻在灰尘下变质了.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经验

网友:
这电阻拆了不装会出现不稳定,这电阻是由3K跟13.7K分压的

网友:
听仔细的

网友:
思路正确,修的很快

网友:
拆了分压电阻 电压会偏高 怎么会偏低 好随便的帖子

网友:
要不要修的这么好啊。。。

网友(2017-09-05):
请问怎么才能看到全部的贴子,,,,我有一块61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