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点维修K43SV不触发

楼主(2016-08-20):
有待机3 5V待机电流0.04

网友:
bios 南桥待机电压  EC

网友:
目前换了EC

网友:
VER 4.1的

网友:
BIOS没有波

网友:
查下EC条件ACOK ACIN

网友:
检查下EC 的工作情况 和 PCH 待机触发条件。 先简单刷个 BIOS 看看。。。

网友:
待机 0.04 偏高 查下待机相关有无短路

网友:
查EC上面的条件啊,这个还是比较简单啊

网友:
是啊0.4感觉有点高

网友:
拆了网卡目前待机正常

网友:
已经修过网卡坏,EC坏

网友:
但是修好之后,开机要开3次才能开机,客户接受了,就没有再找问题了,就这样交客户使用了

网友:
今天又遇一台直接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