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55m-s2无cpu供电求助大神

楼主(2016-08-20):
ga-h55m-s2无cpu供电求助大神 管理芯片是isl6333 供电开启都有 没有供电 芯片换了 bios刷了也不行  这个芯片右上角有一个14个脚的运算放大器 我量正常的板子不上cpu的时候在上电的一瞬间 运算放大器的第7脚是有电压的 而量这个板子没有电压  但是这个运算放大器的第七脚通一个电阻 电阻另一端通运算放大器的第二脚 这个电压到底是怎么来的我实在不知道 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好板子工作正常    所以7脚有电压   坏板子工作不正常   所以没电压  第7脚是开启吗   没有图的话  不好弄了

网友:
技嘉的一般有图纸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