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W650SR 开机电流32MA

楼主(2016-08-20):
神州W650SR  开机电流32MA,顾客拿来直接看稳压器电流32MA,说明没有启动,拆机测量,发现开机的时候主5V没有出来,断电测量这个电压没有短路,然后插电测试EN_5V,这开启信号没有,还是断电测量其阻值,500多很正常的,看图纸发现是PQ58  6脚发出来的。懂MOS管工作原理的,就知道5脚高电平,2、3脚就低电平了,然后6脚就是高电平了,这个前面都正常就是6脚不正常,直接更换PQ58,电流刷刷的上去了。屏幕随之亮了!顺便把图纸呈上!帮忙更多的同行! chinafix.com.cn迅维网_W640SR

网友A:
今天也修到这个机器,应该是通病,这个PQ58,故障现象,有3v 无5v,待机采用的芯片是XXXX,实际是51125,1脚EN开启有问题,拆了pq58也OK,最后找个2n7002上去OK

网友:
难道是通病???

网友B:
我刚修到一台没5V的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修到一台没5V的  我试试

有图纸应该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修到这个机器,应该是通病,这个PQ58,故障现象,有3v 无5v,待机采用的芯片是XXXX,实际是51125,1 ...

能够帮到你,我很高兴!

网友B(2016-09-20):
通病啊   确实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啊   确实是这里的问题

好的,通病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