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 1302tx 外放没声音 耳机声音正常

楼主(2016-08-20):
初步怀疑电路有零件损坏,查看了板号,下载好了图纸。拆开一测两个外放喇叭无穷大,把线从卡槽拔出来正反测还是一样。喇叭坏了吗?会不会定制喇叭中串联了耦合电容?所以无穷大。有这类机型的测一下喇叭阻值,谢谢。

网友:
喇叭正常阻值貌似是10左右吧

网友:
就是有耦合电容也不应该是无穷大吧  个人认为 不晓得正确否

网友:
个人感觉 ,还是放弃吧。坏的芯片太多了,即使修好了。也怕返修。最好是换板吧

网友A:
无穷大应该不对,测过别的机器的喇叭。貌似在10欧以内,可以接个别的喇叭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穷大应该不对,测过别的机器的喇叭。貌似在10欧以内,可以接个别的喇叭试下。

谢谢,外接了喇叭试了下,就是喇叭坏了。买了个新的换上就好了。新手,有点多虑。想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外接了喇叭试了下,就是喇叭坏了。买了个新的换上就好了。新手,有点多虑。想多了

嗯 ,修好了 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