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E440键盘

楼主(2016-08-20):
今天来个客户清灰,由于太忙,就让新来的师傅接活。新来的师傅以前应该没拆过这款机器的键盘,结果把下面键盘的软排线撬破了块,结果导致若干毽子失灵。NND也不知道那个傻X设计师,设计的坑爹键盘。只好给客户定了个新的。大家以后拆这款机器注意啊。

网友:
哈哈。我第一拆。也是研究了半天

网友:
这个键盘下面有螺丝的

网友:
哈哈,不会拆就问呗,我第一次拆的时候不会还是先问下师傅才知道的

网友A:
我第一次拆的时候百度了下拆机图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拆的时候百度了下拆机图才知道

马上百度一下 免得遇到出同样问题

网友:
做维修一定要细心,否则  大意的话  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网友:
百度下就知点拆

网友:
这个键盘早就有拆机教程了 E440 540的键盘都不便宜哦

网友:
嗯,第一次拆都一样,不要硬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