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一样的机器。 联想G40-3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8-20):
                                                     神一样的机器。 联想G40-30 不触发维修!
机器问题比较小,不触发。测开关电压0.50V 不正常。看图纸

问题出在R114上面。更换后,开关电压3.3 触发 0.16-0.167-0.18 。

亲爱的兄弟们啊。什么情况啊。。 0.18啊。 显示了啊。。 现在的机器这么省电啊。。

网友:
0.18的电流。这么小吗

网友:
你那个应该是主板休眠了,处于省点模式,机器全部装好,也才0.6左右的电流

网友:
真省电啊!!

网友:
能修好就是行  别的不用去管它

网友:
略叼 略叼。。

网友:
图片清晰

网友:
电流好小。学习了。

网友:
嗯 学习了  希望大家都接这种生意

网友A:
U的功耗 低 亮机电流也小了

加分了

网友:
这么快就挣到钱了呀,我也希望能遇到,可惜呀。

网友B:
高科技啊。0.18就亮起来了。。。猛龙过江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的功耗 低 亮机电流也小了

加分了

是的, 这种3合1的板子  和上网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科技啊。0.18就亮起来了。。。猛龙过江

只能说这种3合1后,再加上CPU的功耗低,所以才这么低的电流就亮机了

网友:
这么小的电流,还看啥跳变啊,靠

网友:
有点夸张,0.18的电流居然亮机!第一次见到!长知识了!

网友:
这种是低功耗的板子吧,散热器是不是铜管和风扇都没有。早几天修到一台,不过电流是0.28A

网友:
这电流也太低了点吧

网友:
板载CPU现在都这样的,超级省电,所以性能也就那样了

网友:
0.2不到能亮机,这个还没碰到

网友:
集成的cpu?

网友:
那这个板子待机是多少啊

网友:
现在提倡省电环保

网友:
怎么着也行 0.3几吧 屏供电不要电流?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我表示怀疑电流,上硬盘电流会大点吧

网友:
是啊,很多新机器开始省电了,我们还得用点心。不然修好了还蒙在鼓里

网友:
前两天修了一台这样的机器,不触发小短路拆机一颗电容烧黑了,一换就好了,这机器连CPU风扇都没有低功率省电呀

网友:
这么小的电流 还是头一次看到

网友:
超低功耗的 应该正常

网友:
这个电流就亮机真是没遇见过!

网友:
这电流能亮机,平板见过本本实属罕见。

网友:
如果第一次碰到这么小的电流说不定还在满板找问题呢:还有什么电压没出来?

网友:
好小的电流啊,修过最小的也就0.6.....

网友:
现在机器集成都高啊,维修越来越不好干了!

网友:
新手学习中 感谢分享。

网友:
高科技啊。0.18就亮起来了。。

网友:
这机器电流这么低就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