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5 471 进不去bios 到底是咋回事有没有知道的呢

楼主(2016-08-20):
宏碁v5  471  进不去bios  到底是咋回事有没有知道的呢宏碁v5  471  进不去bios  到底是咋回事有没有知道的呢宏碁v5  471  进不去bios  到底是咋回事有没有知道的呢

网友:
进不去就先刷BIOS呗。。

网友:
现在显示 无系统

网友A:
主要是这电脑进水  我给清理了下开机就无系统 键盘点任何键都是像刷新那样屏刷一下就是没有反应

网友:
论坛没有这bios 只有趣买一个了

网友B:
请问 你取掉键盘试过没有呢  不用内置键盘 用外置USB键盘试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你取掉键盘试过没有呢  不用内置键盘 用外置USB键盘试验一下

都试过了  去某宝买 程序  销量全是刷的我曹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是啊 这种应该是先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不进bios ?是操作方法不对 还是硬件主板问题 先定性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这电脑进水  我给清理了下开机就无系统 键盘点任何键都是像刷新那样屏刷一下就是没有反应

哥们我有理由怀疑你键盘是坏的,把键盘拆了接个外接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哥们我有理由怀疑你键盘是坏的,把键盘拆了接个外接试试看

现在能进了 但是开机蓝屏00000007E   有无硬盘都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能进了 但是开机蓝屏00000007E   有无硬盘都蓝屏

换条子试一下。。。

网友:
这现象遇见几台了,装系统进不了BIOS,设不了,后与客户报主板问题,刷BIOS后触决。

网友:
这电脑故障真多   刷完bios 能进bios 开机认系统了  却又蓝屏 查有个少一个cpu供电 吹了一下供电芯片 结果开机不显了 哈哈 南桥飞烫

网友:
不会吹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