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MAG XP911W 插电 指示灯狂闪 不显示

楼主(2016-08-20):
美格MAG XP911W 插电 蓝色指示灯狂闪,屏不亮,不显示,拆机查电源板上有15V(不知道这个电压是不是有点高), 有5V,查高压开启信号无高电平。驱动板上5V转3.3有3.2V是不是驱动板MUC 程序有问题?还是有某路电压有问题?还是有什么保护?

补充内容 (2016-8-23 21:58):
奇怪的是,我用洛铁搓搓5转3.3V的1117 和附近的2个小3极管后 OK了。。。。

网友:
拔掉开关, 镊子 触发下。。看下是不是开关问题

网友:
试下断开高压板供电

网友:
供电 没问题  高一点是正常的  电源板跟驱动板同时接上  电压会不会拉低   把开关拔掉看看   或者刷BIOS

网友:
这个显示器通常是电源和屏有问题,而你这个应当是电源有问题是。。。。

网友:
屏线不插试试看

网友:
闪的话也可能是电源带不动负载

网友:
15v有的板子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