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碰到一件稀奇事!

楼主(2016-08-20):
出于对维修的喜爱一直坚持到了现在,一路坎坎坷坷,但收获也是颇丰。买了论坛的维修不是事儿看得也是七七八八,论坛找了个师傅但是师傅很忙却很热心,很多事不到万不得已不去打扰他老人家。所以特此分享一个前几天修过一块板子的经历,其实就是想让各位大师指点下。

型号:GA - H61M - DS2   V2.2

故障:触发后掉电再自动上电,循环

先发几张图

分别是 ISL  95836 、ISL 6208 以及上管MOS

直奔要点吧,查最终是CPU供电未出,供电IC  ISL 95836  +   ISL  6208,主IC  EN 、VCC 、BOOT、FB都正常,MOS上管  RJK03B7DPA ,初测一个上管DS通,拆之上电测试无效,再测板上GS通,看图纸是副IC,拆之,此时噩梦来了,其他上管GS通但测量都正常,说明主IC有问题,将所有上管都拆后通电后还是GS导通,看来主IC的确有毛病,正准备拆主IC时,已到中午,吃完午饭回来,再测板GS,咦?不通,又正常了,此时测被拆下来的4个上管,都正常。奇怪
。期间繁琐的过程忽视,最后发现拆下来的4个上管,如果先测D S 都正常,但如果先测 D G,再测D  S 就导通了(万用表是二极管挡、蜂鸣挡二合一),不会是表的问题吧!在论坛淘宝店买了 VC890D 表测量结果就不一样了,二极管挡 D S 无数值

修到现在就没遇见所有上管都坏的情况,虽然个人感觉理论上的确会

从没遇见过这种事,这板子也是闲来无事修,打发打发时间,刚起步生意惨淡

网友:
干时间久了总能遇到各种奇葩问题

网友A:
哥哥,,先短接 G和 S 再测试。。

网友B:
gs两机短接放下电在测试

网友C:
场效应管特性及监测要补一下,建议用指针表10K档测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哥,,先短接 G和 S 再测试。。

短接试过,还是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场效应管特性及监测要补一下,建议用指针表10K档测很明显

指针没用过,NMOS我一般测DS  DG如果双向互通基本都是坏的,最多多个电压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指针没用过,NMOS我一般测DS  DG如果双向互通基本都是坏的,最多多个电压测

DG通了,坏,
DS正反都通,不一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DG通了,坏,
DS正反都通,不一定坏,

        对

网友E:
场效应管给个偏置一下就会导通,再放电就不通了,这是场效应管的特点

网友:
楼主估计没学过电子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场效应管给个偏置一下就会导通,再放电就不通了,这是场效应管的特点

没学过,根据你说的去量了下,是我的表原因,以前一直用的简易表,那种蜂鸣、二极管合一的表,换了功能分开的表后,不能像以前那样测,结型和8脚不大一样,但那个表一直用了 很长时间,修了很多板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怀疑就拆下来放完电测.

网友(2016-09-23):
引用 网友B:
gs两机短接放下电在测试

说的有道理

网友:
这个属于表给的电  瞬间导通吧  你把GS人为导通下 试试?

网友:
你还是补充下”基础“。场管测试前为什么要”短“才能测量?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个同样故障的,换了个3k电阻搞定的,也是自动上电又掉电,循环,不知道楼主的搞定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