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e 发热量大

楼主(2016-08-20):
华硕a55-e cpu发热很厉害供电1.2 换了CPU也是一样
华硕
cpu

网友:
AMD的CPU?发热量大正常吧 会关机吗

网友:
AMD系列发热大是正常的。只要不关机可以完全不用理会。我的蓝宝石A55一个样,手都不敢碰。

网友:
不用管他发热 时钟复位有电压?

网友:
用个好点的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