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ket 7老古董不跑码

楼主(2016-08-20):
各位师傅给看看这板子是什么型号,现在F0,不跑码,谁有这图纸或资料,先谢谢。

网友A:
灰也太多了  这是工控主板吗  还是专业设备的主板  如果是家用的  扔了吧   没有修得意义

网友:
这板子还修呀,废料板中都有这种好板子,,,

网友:
应该是工控机上用的吧,太老了就甭修了

网友:
应该是线切割

网友:
有些服务器的板子,,他们打死也不会换噢,,影响

网友:
查看供电全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灰也太多了  这是工控主板吗  还是专业设备的主板  如果是家用的  扔了吧   没有修得意义

不是 灰多  你看到没有 老大CPU都不没有装 肯定跑F0了 这也太大意了吧

网友:
这个主板差不多有我年纪大了。。。。 以前只听说过,,,今天第一件过图

网友C:
很老 哪有 图纸 bios都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 灰多  你看到没有 老大CPU都不没有装 肯定跑F0了 这也太大意了吧

cpu应该是拍照后拿下来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灰也太多了  这是工控主板吗  还是专业设备的主板  如果是家用的  扔了吧   没有修得意义

邻居的旧电脑不要了给我的,资料没有,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 灰多  你看到没有 老大CPU都不没有装 肯定跑F0了 这也太大意了吧

上CPU,F0.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邻居的旧电脑不要了给我的,资料没有,不修了。

那就是家用得啦   这老板  修好也没啥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老 哪有 图纸 bios都不好找

资料不好找,不弄了。

网友:
这板子还修啊,扔给我多不想要啊,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