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 风扇不转 能亮机

楼主(2016-08-20):
温控芯片 已经换过了  求助大神

网友A:
飞个电压过去么,,管他转不转

网友:
如果确认风扇是好的话,就先查风扇接口供电啊  还有控制信号(一般由EC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个电压过去么,,管他转不转

是啊 有台y560就是这样搞的 直接飞个电过去

网友:
从USB飞 个5V过去看下能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