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60不触发

楼主(2016-08-20):
今天收到客户返修的几台DELL 360的机器,此机器是一体机,客户说是出租的机器,回来后有几台都是不加电的,先找来其中一台,加电测试电流0.18,太大了,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拆开后发现EC IT8519E芯片烧了一个洞,心想看来是EC短路造成的,先将EC芯片取下来,再加电电流恢复正常,看来EC坏了,于是调来一颗新的EC换上,再加电测试,电流由0.03跳变到0.05没有反应了,看来钱没有那么容易挣,我没有修过这种一体机的板子,不知道如何查起,请高手们指点一下,应该查哪些东西,EC的BIOS会引起这种故障吗?

网友:
高手们请不要只是路过,一定要抽空指点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
我今天修了台E440也是郁闷测了半天换EC冷了又不行了测了南桥坏

网友:
一体机  看看有图纸么有

网友:
找图纸,看时序,查条件

网友:
查下EC的条件哈,ECbios肯定也会造成这样

网友:
BIOS  也会引起的   要是我的话 就先SLPS3看看有没有  或者二级转换

网友:
先把图纸传上来 共同分析 学习

网友:
多谢各位的回复,我先测一下,有进一步的结果再和大家汇报。

网友:
按时续查阿

网友:
把它当笔记本修就好了

网友:
可以量下对地的阻值,正常是还有别的东西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