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40待机0.024微短路

楼主(2016-08-20):
SONY
板号:MBX-240
1P-0112J00-8014
V050   Main Board M/L    Rev:1.4
维修时间:2016/07/24
故障:不触发 待机0.024微短路
同行拿过来的机子说不上电,拿到手上拆掉电池,插上电源待机0.024,按开关一点反应也没有,拆机发现USB小板上进水把主板到小板的排线烧黑了,小坂上的接口也烧黑了,图

进水烧黑的地方正好是USB的5V供电,进水一起短路烧的
拆出主板不插USB小板,待机还是0.024,不触发,打各大电感对地阻值,除了3V电感是0欧姆之外其他都正常,断开3V电感,测得是后级短路,直接烧机大法,发现3V电感后面的滤波胆电容烫手,拆下来一测击穿了,图
换了电容之后,3V对地阻值也正常了

3V5V芯片

换好电容插电待机0.012,按开关上电亮机  OK

网友:
这机修过很多都是小板坏的多

网友:
看标题一个好奇心进来学习了

网友:
可以,眼尖心细基本搞定

网友:
LZ说说怎样烧机大法吧。我是小白,不能理解什么是烧机大法

网友:
现在用电脑的手上有水也去摸电脑,观察电脑是否有进水痕迹也很重要

网友:
还好,烧的不厉害!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烧鸡法不错 以后我也这么弄了

网友:
不错,遇到捡钱的机器了,其实我觉得排线处理起来更麻烦

网友:
芯片跟后级电路没烧比较好

网友:
这应该是秒杀, 厉害

网友:
我刚修到和你一样的,我的是显卡坏了

网友:
索尼显卡坏的多,进水就不一样了

网友:
看来小板坏 成通病了

网友:
学习了 希望经常看到这类帖子学习中

网友:
楼主修此机器用了多少时间,请问

网友:
进水还是比较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