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不触发之维修。

楼主(2016-08-20):
  今天忙到天昏地暗,累的狗样,好几个难修的机器堆着烦得很,一个同行兄弟拿来一机器看是E40说不触发,我艹,心想不要又来了个骨头就好,放下手里的活拿起他的机器一通电有待机0.03,好吧开工,修了一天难修的机这台机总要秒杀它吧,机器主板是拆好的,万用表打阻值3 5V电感不短路,通电3 5V有,量开关3.3v有,按开关就是没反应,打开EC上面的铁片,量供电有,开关跳变有,休眠信号3.3v,放下表笔想想。。。。。广达不是还有个15升压吗,上次有个X100E不就是这里出问题不触发吗,马上操起笔通电一量,PD28 PD29只有4.6V,哈哈问题找到,就是这里了,断开PR252一端有15V,看样子是后级有短路啊拉低了这个电压。一个一个断开去量咯, 最后断开PR257通电自动触发,哈哈,就是这路了,把个个元件量了一下没有短路的啊,不过老是觉得是PQ78的问题从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把断开的电阻焊上一通电自动触发,OK就是这个坏了,搞定收工,把电池插上不自动触发了,多测了几次没问题了。。。。。

网友:
这机器不通电基本都好修

网友:
这机器 不开机都好修 就怕碰到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跳变的

网友:
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
怎么断开修啊,改没学会

网友:
学习了 之前也看一个15V的问题不过是pd28坏了 见过pd29出来是0V

网友:
下回得多注意这个15v

网友:
这问题还没碰到过

网友:
  下次碰到了注意下

网友:
基本原理没有讲清楚,为什么15V电压低不开机?我也修到相关故障,应该是这个信号15V串到EC某脚去了,平时这个脚应该为低,这时为高,EC检测到后要强制拉低,结果不能拉低,EC就反复试着拉低,程序进入死循环了,不能进行下去,所以不能开机了

网友:
不触发的机器还算好修 。。

网友:
这个机器就怕显卡

网友:
e4看见机子抖3 抖啊

网友:
没有分析出+15v这个电压低为什么会导致不触发,按理这个电压是2次转换电压的开启电压,低了只会不出转换电压。不过这个案例值得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刚刚仔细看了电路图,应该是15v电压窜到pq78的G级造成3,5vsus电压出不来的假不触发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