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IG41M

楼主(2016-08-21):
联想L-IG41M能点亮 档LOGO  是不是先拆声卡网卡呢  还有一片供电都正常 没时钟没复位  不知道是不是时钟芯片坏了 没有图纸不知怎么修?

网友A:
拆网卡在拆声卡等,网卡的故障率在维修中出现故障率大一点

网友B:
先放个电  不行在拆外设  网卡肯定是要先拆的

网友C:
拆USB芯片 我试过你这张拆USB供电好了

网友:
拆了声卡不档LOGO了  测试黑屏  没CPU供电 还没再去修呢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网卡在拆声卡等,网卡的故障率在维修中出现故障率大一点

拆了声卡不档LOGO了  测试黑屏  没CPU供电 还没再去修呢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放个电  不行在拆外设  网卡肯定是要先拆的

拆了声卡不档LOGO了  测试黑屏  没CPU供电 还没再去修呢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USB芯片 我试过你这张拆USB供电好了

倒是没去看过USB供电这块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拆了声卡不档LOGO了  测试黑屏  没CPU供电 还没再去修呢  唉

声卡档LOGO的很少见   多数都是网卡   先找个声卡装上   没拆声卡之前是有CPU供电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声卡档LOGO的很少见   多数都是网卡   先找个声卡装上   没拆声卡之前是有CPU供电的吧

换上去了 系统装好测试没久了黑屏了 量了没CPU供电  没拆声卡之前肯定有啊 都会亮  现在板子问题多又收不起价钱 难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换上去了 系统装好测试没久了黑屏了 量了没CPU供电  没拆声卡之前肯定有啊 都会亮  现在板子问题多又收不 ...

那你声卡没焊的连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声卡没焊的连脚吧

不会呐  我焊工还是可以的 以前在售后厂做了两年显卡

网友E:
我建议你插代码卡看看 卡logo的时候是什么代码 如果是38 一般要换南桥了

网友:
现在是拆声卡不档LOGO了  但是测试黑屏 没CPU供电 明天得继续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建议你插代码卡看看 卡logo的时候是什么代码 如果是38 一般要换南桥了

现在是拆声卡不档LOGO了  但是测试黑屏 没CPU供电 明天得继续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是拆声卡不档LOGO了  但是测试黑屏 没CPU供电 明天得继续修了

你之前不是还能亮的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