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C-471G开不了机,电池灯闪。

楼主(2016-08-21):
这台笔记本原来是短路保护,19V对地有个贴片电容短路击穿,拆掉不要,接电源开机,开机键指示灯不亮,电池灯闪几下灭了,再按开机又是这样。因为本人是修家电的,修笔记本不在行,没头绪就搁置了。第二天拿个惠普18.5V电源插上去开机,竟然又好了!开机正常运行几天,电池充放电正常,插着电电池显示电量99%,心想应该没问题了。今天突然又不行了。还是那样,开机指示灯不亮,电池灯闪几下灭了。希望各位师傅帮帮忙指点迷津!

网友A:
我也是小白 个人感觉隔离保护和待机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小白 个人感觉隔离保护和待机都看看

现在又可以开了,但是充不了电,显示“电池电量3%未充电”。

网友B:
你取下电池单用充电器试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取下电池单用充电器试下看

目前不插电池原装适配器可以开机。插电池用原装适配器开不了机,用惠普适配器可以开机充不了电。

网友C:
楼主灌水,惠普电源不管是大孔小孔还是子弹头都不可能开宏碁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灌水,惠普电源不管是大孔小孔还是子弹头都不可能开宏碁笔记本

呵呵,信不信由你,我确实是拿了惠普的电源插在宏碁上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灌水,惠普电源不管是大孔小孔还是子弹头都不可能开宏碁笔记本

这个就是惠普18.5V电源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shua biosss

电池没电刷不了BIOS,官方BIOS升级程序要求电池电量30%以上才给升级,郁闷。。

网友:
这机子貌似是双BIOS的,哪天有空用编程器刷一下EC和BIOS看看。

网友:
干嘛不拔掉电池 用可调电源呢

网友:
修好了。是充电隔离PQ30短路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又出一个问题。独显跑分测试白屏,看视频正常,玩游戏也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