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机箱故障排除

楼主(2016-08-21):
很多网民都会遇到电源机箱故障问题,比如:电源输出但开机无显示、开机过程中都会自动重启、机箱内打火同时显示器电源的指示灯闪烁、开机后又自动关机……等等一系列问题,那么,我们要如何排除这些呢?u大师在以下为大家详细了介绍了以下几种常见的电源机箱故障排除:
1.有电源输出但开机无显示
故障现象:电脑中有电源输出,但是开机无显示.
分析与解决:出现此故障的可能原因是POWERGOOD输入的RESET信号延迟时间不够,或POWERGOOD无输出,开机后,用电压表测量POWERGOOD的输出端,如果无+5V输出,再检查延时元器件,若有+5V则更换延时电路的延时电容即可.
2.每次开机过程中都会自动重启
故障现象:电脑在每次开机过程中都会自动重启一次,而现在是重复一次自检之后才能进入操作系统.
分析与解决:启动时重新引导是通常是由于主板的故障而引起的,电源输出不稳定也可能造成这种原因,对这两个设备进行检查.
3.机箱内打火同时显示器电源的指示灯闪烁
故障现象:机箱内打火同时显示器电源的指示灯闪烁
分析与解决:很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因为在机箱内其他的配件都是很难产生这个问题的,这就是说说电源内部的器件损坏或短路了,所以到专业人员那里检修或更换一个新的电源.
4.开机仅几分钟,电脑就会自动关机
故障现象:电脑的配置为PENTUM3700,V星主板,现代128MB,MAZTOR硬盘,最近大约每开机仅几分钟,电脑就会自动关机,主机,光驱及显示器上的指示灯都亮着风扇也在运转,但并无反应,只有关掉电源重新启动才能正常工作.
分析与解决:电源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热会变大,而到些元器件会出现工作不稳定的情况,导致输出电流断路,所以检修电源.
5.打开电源开关时就自动启动主机电源
故障现象:电脑开机顺序颠倒了,通常情况下显示器和主机应该手工一一启动的,而在打开电源开关时就会自动启动主机电源.
分析与解决:很有可能是BIOS里的设置的问题造成的,这样就先进入主板的BIOS里进行设置,POSERMANAGERMENT中听一项PWERONAFRERPOWERFALL选项的功能关闭就可以解决了.
6.要把电源插头取掉再插上才可以重新启动
故障现象:在离线状态下,现时查看QQ消息以及FOXMAIL中的信件时,电脑会出现突然关机的现象,这时接电源开关并没有任何的反应.并且一定要把电源插头取下重新再插一次才可以重新启动.
分析与解决:很可能是电源的自动保护电路出了问题,检查一下市电是否稳定,另外,可以先使用另外的电源,看看是否是由于电源本身所造成的.
7.关机过程中重启
故障现象:最近在每次关机进行到屏幕出现"现在正在关机"之后,就会自动重新启动,另外,有时也出现开机后刚进入WINDOWS98就会自动重启.
分析与解决:这是由于WINDOWS98对能源控制功能方面有BUG,如果是这样就需要安装WINDOWS98的相关的关机补丁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刚进入WINDOWS98就重新启动则是主板有故障或是电源电流输出不当所造成的,可以在WINDOWS系统控制面板中关掉电源的高级管理.
8.不能用机箱的电源开关来关机
故障现象:我们在用机箱上的电源开关时并不能彻底地关机,而是进入休眠状态,另外软关机是正常的.
分析与解决:在ATX构架的电脑中,在主板BIOS电源管理中,有对机箱电源开关的设置障碍项,可以设定按下机箱上的POWER键是用来关机的,也可以设定用来进入休眠状态的,这时如果需要用POWER键来关机的话,就需要将其按下4秒钟以上不就能关机了.

网友:
谢谢分享 延迟那个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