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与内存卡之间的差异

楼主(2016-08-21):
【++U盘与内存卡之间的差异++XP系统下载】
       大型的单机游戏(5G以上的游戏)用内存卡好还是U盘好? 我有一个16G的内存卡 ,但是大型的游戏无法拉进去,比如说内存卡还有11G的内存,我拉一个7G的压缩文件(里面是游戏)就会显示内存不够.. 请相信解释并说明一下,谢谢
      虽然你遇到的问题与U盘和内存卡的区别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下面还是解释了一下U盘和内存卡的区别,然后关于你无法开被7G压缩文件的问题在下文中有详细的解释说明及解决办法。
      外型上:u盘是呈U型方块的一个闪存盘;内存卡体积比u盘小,存储时需要放在读卡器或者手机上。
      使用上:u盘即插即用,内存卡则麻烦点。
      速度上:u盘直接连,速度快;内存卡需接线或者读卡器,稍慢。
      携带上:u盘体积比内存卡大很多,丢了容易察觉。
      U盘或内存卡无法拷贝大文件的原因是,通常U盘和内存卡都是用的是FAT32文件系统格式,而FAT32的文件系统格式是不能支持单个大于4GB的文件的拷贝的,因此即使空间剩余充足也会提示存储空间不足无法拷贝的信息,一般情况下U盘和存储卡都是能支持格式化成exFAT和NTFS的文件系统格式的,这两种文件系统格式都是可以支持单个大于4GB的文件的拷贝的。
     XP系统下载提醒:部分情况下,XP系统可能无法正常读取exFAT文件系统的U盘,而内存卡多为手机和相机使用,而手机的安卓系统可能无法正常支持NTFS或者exFAT格式的存储卡,因此为了避免数据丢失,请详细了解后再做文件系统的格式转换。
      格式转换:
      格式化的时候选择NTFS或者exFAT就能支持单个4GB以上的文件拷贝了,格式化之前请备份数据。
      NTFS和exFAT支持的功能均比FAT32多,但兼容性不如FAT32的好。此文仅供参考,不做任何适应性保证及学术理论论证。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以前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 下次遇到就好弄了

网友A:
我觉得U盘和内存卡差不多,存5G以上的游戏用U盘还是内存卡,应该是一样的,不过我都是用移动硬盘存,速度要快的多,还可以把移动硬盘接电脑上直接玩(单机游戏),这比U盘和内存卡好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U盘和内存卡差不多,存5G以上的游戏用U盘还是内存卡,应该是一样的,不过我都是用移动硬盘存,速度要快的 ...

现在的U盘和内存卡不太一样,现在的U盘有你高速的,比内存卡速度快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U盘和内存卡不太一样,现在的U盘有你高速的,比内存卡速度快多了

恩,那种U盘是用SSD闪存做的,是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那种U盘是用SSD闪存做的,是很快!!

现在的U盘都是ssd闪存啦速度快

网友:
u盘就相当于一个内存卡加读卡器,内存卡就相当于优盘里的存储芯片。没有办法独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