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UD有什么同

楼主(2016-08-21):
UD是利用空间和时间上BBS豆战士fbinst或其GUI界面fbinsttool的的表决,可以在硬盘,USB闪存盘或存储卡中分出一个隐藏的分区,其特点是除了基于fbinst工具可以阅读外的任何软件或系统无法读取的数据,其抗病毒,木马的格式和功能。但也到U盘常见的格式,也不会破坏FBA隐藏的文件。
   但使用第三方的磁盘工具,可以删除UD分区,这是用U盘制作不同的概念,可以很容易地恢复到原来的状态,U盘。 UD版写的很方便,U盘生产阶段的特点,更方便,并且不容易损坏U盘。
UD版需要特殊的程序FbinstTool生产,检查和修改。
USB - HDD / USB - ZIP模式:
   默认情况下,fbinst将U HDD模式的磁盘格式,在格式里加 - 压缩参数,格式为压缩模式。然而,fbinst并在MBR设置一定的价值,从而影响判断的BIOS,但不同的BIOS检测算法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很难保证一个模型可以检测。
   一般来说,ZIP模式的兼容性更好。有些BIOS无法识别硬盘U盘的格式。然而,ZIP模式启动后根设备(FD0),数据分区(FD0,0)。目前grub4dos的使用(fd0的,0)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不存在的(hd0,0)方便。而且,它是说,NTLDR还不能处理(FD0,0)分区。但是,在实际上,可以用在grub4dos的map命令(fd0的)映射(HD0),在那里的这种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一些BIOS是基于数据分区的Microsoft标记MSWIN4.1和FAT16 / FAT32文件系统标志的识别ZIP。如果数据分区格式为NTFS,它可以跳过这两个标记和HDD模式。然而,,MBR格式化为NTFS文件系统ID更改后。 Fbinst默认情况下会在0-63部门的引导扇区保存。在该领域零的ID更新其他的引导扇区,可以用下面的命令:
Fbinst(英语)同步
同步命令也可以采取的第一个分区的BPB复制到MBR,只要加 - 复制 - BPB选项:
Fbinst(英语)同步 - 复??制 - BPB
Fbinst引导的强大,但与USB - ZIP方式往往启动速度慢,有时无法识别USB闪存盘的可见区域。的入学要求是有点高。

网友:
看都看不太懂

网友A:
太专业了, 说通俗点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专业了, 说通俗点嘛

这个也是转载的,看着不错,对大家有用才发出来的,多看几遍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是转载的,看着不错,对大家有用才发出来的,多看几遍就懂了

看不进去,完全

网友C:
这个用是用过,没去深究,今天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是用过,没去深究,今天学习了。

我也没有去深入研究,我在别的网上看到这个文章不错就转发到这里啦,希望对大家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