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9AL 开机黑屏

楼主(2016-08-21):
这个机子拿来的时候清灰做系统,之后装WIN732.64都是做到一半就黑屏,做XP没事,进PE也没问题,请教大神指点下!

网友A:
不装显卡驱动试试 ? 你是修电脑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显卡驱动试试 ? 你是修电脑的吗?

是的,只是初学者

网友:
能装xp管他干嘛

网友:
那么老的机器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驱动不对呀

网友:
系统克隆包里的显卡驱动不符,安装的过程中出现驱动选项把显卡驱动的勾消掉,装好系统后再通过驱动精灵来装

网友:
做到一半黑屏,能否详细的说下  到哪一步黑? 一半是固定的到那里黑屏是吗?

网友:
装个纯净版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