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M1D3M不亮 不插内存报警

楼主(2016-08-21):
接到联想一个主机 主板是
CFM1D3M             开机不亮,不插内存能报警,测内存各供电都正常,VDDA2.5也有。正好手里有这个BIOS。刷了一下还是不行。看论坛上说4M的有刷2M的好的。我这个是2M的,那就刷个4M的试试吧。正好手里4M,2M都有。前段时间宝上定的25Q32BV。结果发给我的是FV。5片里面就一个能用。其他的都刷不上。我也是服了。这个还是从技嘉板上拆了个4M的B BIOS。换上4M的后直接亮机了。

网友:
服了楼主了,这也行

网友A:
买了5个  4个坏的啊   这运气也没谁了  bios哪来那么多坏的

网友:
一般两个好一个  你这5个好1个  也是醉了

网友:
这个BIOS 上次找了几个,板还是没有修好

网友: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理???刷4M的可以亮

网友:
可能是型号不支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了5个  4个坏的啊   这运气也没谁了  bios哪来那么多坏的

就是刷不上,刷到最后验证时候就出错了。就一个没问题。其他都验校不过。我也不知道为啥。从别的机子上拆的也验校没问题。就那4个不行!! 25q32fv的。买的时候最好还是买BV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刷不上,刷到最后验证时候就出错了。就一个没问题。其他都验校不过。我也不知道为啥。从别的机子上拆 ...

现在小芯片都这么坑了

网友:
H61的也有这种故障  不上内存就报警 刷BIOS基本会好

网友:
你这板子原装的是2M的 你换个4M的BIOS芯片 刷上也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