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330显示器无待机

楼主(2016-08-21):
同行送来显示器说是不开机,接可调电源果然。拆机发现电源芯片在铁盖子下面,拆下,测量有输入电压无输出电压,芯片D9329.找了半天没找到,找到一个rt8296,查了一下引脚定义,差不多。也是在三星显示器用的,换上通电亮机。证明D9329和RT8296在这个机子上面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以后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现在的电源芯片型号繁多,但大都可代换.难道就不能统一一下型号吗!

网友A:
这问题是三星通病吧

网友:
这些机器就爱闹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是三星通病吧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很多新款像三星一样就一块主板的 用这个芯片

网友(2020-09-02):
三星显示器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