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A1465 mac air 双系统 新版bootcamp 没有做启动U盘

楼主(2016-08-21):
一 :工具  1:8G U盘(用质量好一点的要不然bootcamp驱动下载超慢 还会报错 亲身体验)
           2:win8以上 x64 原装ios镜像 (楼主用的win10)
           3 :稳定的wifi网络
二:开始   1:打开苹果的mac系统  插上U盘
           2:把win10的镜像复制到桌面
           3:在桌面上方的菜单栏点前往 然后弹出一格下拉菜单 进入实用工具  然后选择 boot camp助理  在桌面上方的菜单栏有个操作  下载windows驱动程序 位置选择U盘 然后等待下载完成  快完成的时候要输一遍 ID密码 然后进入U盘检查一下驱动程序有没有下载进去 大小大概3G (win10)然后退出bootcamp
            4:再次进入到bootcamp 点继续 然后选择镜像 一般会直接选择到桌面上的镜像 然后在下面切割分区 按照自己需要分割 选好镜像点好分区大小后 点记右下角的继续   然后耐心等待(这个看网络 大概二十分钟就下载好) 完成的时候要输入一遍ID密码 然后会自动重启到win10安装页面
            5:点开始安装 这个时候会提示没有找到驱动  现在就要用到U盘了 点浏览在U盘里 winwowssupport/$winPEDriver$/AppleSSD64 然后就找到驱动点击下一步
            6:到了选择分区的地方  记住 点记bootcamp分区  然后点下面的格式化  其他分区一律不能动 其他分区一律不能动 其他分区一律不能动 否则后果自负 再点下一步
             7:耐心等待20分钟就进入了崭新的win10页面
             8:现在开始安装驱动 进入U盘 双击U盘内的 setup.exe 打开欢迎使用 bootcamp 安装程序 傻瓜式的点下一步最后安装完了重启一下就进入了 win10系统
             9:至此 win10 mac 双系统就安装完成了  以后如果想切换系统的话 就在摁开机键后 摁住 ALT 不放 就会弹出 系统盘引导选择 自由切换系统.

    这是我自己安装的过程分享 ,有错请纠正!!!! 看完有点用的大哥 就加两分呗  没分用了

网友A:
其实我很关心的是不用bootcamp能不能安装双系统 哪个有这方面的指导

网友:
苹果的系统一直想学习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很关心的是不用bootcamp能不能安装双系统 哪个有这方面的指导

现在新版的bootcamp 装双系统简单的很  何必去纠结不用这个呢 是吧!

网友:
百度下很多,

网友:
确实比以前简单了 ,最好用usb3.0U盘比较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很关心的是不用bootcamp能不能安装双系统 哪个有这方面的指导

有其它方法呀,我很少用BOOTCAMP安装,下驱动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其它方法呀,我很少用BOOTCAMP安装,下驱动太慢了

就像这款A1465   不用bootcamp  是怎么装的呢。 有教程给 学习一下么

网友:
我有一台有时候开机有时候不开机

网友:
网络要稳定,不然下载驱动的时候真的是超慢的。

网友:
学习到不过现在很多机型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经验,谢谢分享

谢谢.帮忙加分!

网友D:
过程太复杂了,没有驱动直接把镜像拖桌面,用BOOTCAP 制作U盘 下载, 然后分区重启就开始按装了

网友E:
来,哥教你装,你的太复杂了,直接下一个原版镜像刻录到U盘,用磁盘工具分一个区,关机重启按ALT。U盘直接进安装界面,下一步,下一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来,哥教你装,你的太复杂了,直接下一个原版镜像刻录到U盘,用磁盘工具分一个区,关机重启按ALT。U盘直接 ...

你去试试  A1465  有没有镜像刻录U盘的选项    10.11的os   我只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过程太复杂了,没有驱动直接把镜像拖桌面,用BOOTCAP 制作U盘 下载, 然后分区重启就开始按装了

你不知道  现在的没有做启动U盘的选项么    大师 你多久没装苹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不知道  现在的没有做启动U盘的选项么    大师 你多久没装苹果了!

苹果装windows个人习惯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1326-1-1.html
(出处: 迅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