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指纹排线断裂终极修复方法,不飞一条线

楼主(2016-08-21):
具体请看图

网友A:
恩  一起来 就看艳照  哈哈  密码如客户愿意最好要过来 有时 维修好了 可以直接测试 不然 测试也没法  耽误维修进程 其次切线有参考价值  笔记本的开机排线也会出现

网友:
我们这边一般都让客户把密码写胶布上贴背面 特别是换屏的机子 不试试怕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一起来 就看艳照  哈哈  密码如客户愿意最好要过来 有时 维修好了 可以直接测试 不然 测试也没法  耽误 ...

呵呵!美女的机子,死活都不肯给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一个方法...........

这是又快又好的方法,如果你一条一条的飞你试试还不一定成功县太细了,

网友C:
楼主用的是摄像头照在显示器上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是摄像头照在显示器上的么

买的电子显微镜,肉眼是看不清楚的

网友D:
楼主厉害  这么好的方法  我原先 都是一根一根飞

网友:
路过学习了,这方法省了很多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  这么好的方法  我原先 都是一根一根飞

加分撒。。。。。。。。。。。。。。

网友:
小白表示没看懂啊

网友:
这个5S 排线刮开上有6条最细的线,2条大一些的,还有2条最粗的线, 控制指纹的是哪几条路  ,

网友E:
这个焊接是 两个排线 叠在一起焊接吗?  还是 就是断口的位置 对好,就水平位置焊接? 最后一步 把红色直线位置用刀切平,是切哪里?

网友F:
我想问问,显微镜是买什么样的好,看淘宝有500的 也有1000 放大倍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问,显微镜是买什么样的好,看淘宝有500的 也有1000 放大倍数的。

800块的那种电子放大镜,比显微镜好用,显微镜我看的头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焊接是 两个排线 叠在一起焊接吗?  还是 就是断口的位置 对好,就水平位置焊接? 最后一步 把红色直线 ...

是的,只要边口平了就好了不会短路就可以

网友:
两个线子放在一起,不会高出一块吗???

网友(2017-11-24):
不好意思,倒数第三张我看了半天没看懂,能解释下吗

网友:
楼主焊功不错,这么多线两下就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