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电感没电压,供电芯片换三个了还是不行 DH引脚没有脉冲,求...

楼主(2016-08-21):
引脚1 VOUT:静态没电 动态没电。 引脚2 VDD静态5V 动态5V.引脚3 FB 触发后没电压。
引脚4 PGOOD  触发没电   引脚5 D1 触发有0.9V。引脚6 D0 触发没电  二极体值 600多
第七脚G0 触发前3.3 触发后0V。 第八脚DL触发没电。 第九脚VDDP 一直有5V。第十脚CS没电 二极体626
第十一脚 PHASE 二极体值22 .第十二脚 DH  4.6V . 十三脚BST 触发前 触发后都是4.6V 。十四脚 G1触发前3.3V 触发后0V.
十五脚:触发后3.3V  第十六脚没电压 二极体值620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机器,芯片的其他引脚电压正常吗?

网友B:
   两个供电  一个开启   都有的话    就要用示波器了

网友:
持续关注中  楼主解决了 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
刷程序没、

网友C:
7 10 13 14脚外围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机器,芯片的其他引脚电压正常吗?

联想E40 CPU是AMD的 其他引脚我重新编辑了一下 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供电  一个开启   都有的话    就要用示波器了

打了DH 没脉冲

网友:
引用 网友C:
7 10 13 14脚外围电路

刚才查了一下 电阻都很正常 MOS管也正常

网友:
上下一套MOS换看看

网友:
换Mos试试

网友:
这个是不是显卡短路引起,还有那个二极体换一个,

网友:
我说的二极体是PD7

网友:
换 所有的 mos 还有芯片 边上的 小二极管 看看

网友:
芯片换了试没  VDD 和EN/DEM 正常 应该出PG才对、

网友:
有487的话触发瞬间看一起后面输出有没能动作,有的话建议换滤波试下

网友:
场馆换过没有啊

网友D:
查PG,4脚那个上啦电阻有电压没有啊

网友:
看看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刚刚换了,不过效果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PG,4脚那个上啦电阻有电压没有啊

有的,3.3V

网友E:
好像没有采用吧? 我版上没有这个芯片 空的

网友:
电感阻值正常不?或者刷个BIOS

网友:
这种没供电的芯片供电正常还真不好弄

网友:
只有排除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没有采用吧? 我版上没有这个芯片 空的

这个二极管必须有吧,没有就有问题啊,看你的图纸上也要有PD7啊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我感觉你走进了死胡同,你把问题固定死地方了,你应该考虑一下自己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