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61-DS3-B3 rev1.1那们大侠有这个板上的blos

楼主(2016-08-21):
各们大师们好,谁有GA-P61-DS3-B3 rev1.1在官网上找也没找到,论谈上也没找到,那位大侠有看到了给上传一份,万分感谢,图片没上传上来,就不上传了

网友:
什么问题 就找BIOS啊

网友:
触发档C1掉电,反复重启,各供电正常,原来还是可以开机的,就是时关机后风扇还在转,我拆下BLOS两个对调后,直接就反复重启

网友:
实在找 不到就上某宝吧  看着确实像bios的故障

网友:
去台湾的官网估计是可以找的到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忙,某宝也找不到这个板子的bios,在找下,实在找不到就给客户换板子,板子留下慢慢找

网友A:
楼主为什么不自己去下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不自己去下载呢

谢谢兄弟,我在官网没找到,我这个板子现在反复重启了,这个bios是bin文件吗,官网上下的要用开机用U盘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不自己去下载呢

供电是供电问题把看看全版供电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兄弟,我在官网没找到,我这个板子现在反复重启了,这个bios是bin文件吗,官网上下的要用开机用U盘刷 ...

用编程器直接刷

网友:
多谢兄弟帮忙

网友:
说说故障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