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825 IH81M主板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6-08-21):
MS-7825 IH81M主板维修经验分享

MS-7825 打桥后VCC3对地短路问题分析.zip

网友:
楼主直接发上来我们看就是了,打包下载这个··············没多少人愿意吧?分不好整呀

网友:
不上CPU不加电,可将IO第102脚对地短接,加电开机,不上CPU,CPU电压 时钟 复位也会有
+VBAT
RTCRST R676 待机3.26V
RTCRST# CLR_CMOS1(2) U19D(AR38) 待机3.26V
CLR_CMOS 待机0
SRTCRST# R627 U19D(AR39) 待机3.26V
DSWVRMEN R624
+ATX_5VSB                Q60(S)  588
+3VSB_DSW                U51(5)  472
PCH_DPWROK(DPWROK) U40(4) R630 U19D(AV38) 待机3.43V
PCH_SUSWARN# U19D(AG41) R618 待机3.37V
32.768KHZ Y3
PCH_SUSACK# R130 U19D(AJ37) 待机3.39V
SLP_SUS# U19D(AK38) U10(89) 待机3.41V
+VCC5_SB                 Q60(D)  1199
+3VSB                    U33(6)  374 待机就有
SLP_LAN# U19D(AU36) R429
+LAN_3VSB Q52(D) 待机3.38V

RSMRST# R65 U10(101) U19D(AM40) 一直是3.3V
SIO_PME# R612 待机3.39V
SKTOCC# R64 U10(102) CPU1E(D38) 不上CPU待机2.73V,上CPU后0V

PWRSW+ F_PANEL(9)
PSIN# U10(61)
PWRBTN#_R U10(60) R255
PWRBTN# U19D(AK41)
PCH_SLP_S3# U19D(AK40) R625
SLP_S3# U10(64)
PS_ON# U10(63) 待机4.85V,上电后变为0V
ATX_PSON# R437 ATX_POWER(13)

+12V_FET                 CHOKE1  561
+12V                     CHOKE9  565
+VCC5                    CHOKE8  442
+VCC3                    CHOKE10 330
+5VDIMM                  CHOKE4  573
+VCC_DDR                 CHOKE6  395 1.53V
+VCC1_5                  U35(6)  314 1.51V
+PCH_1P05 VCCST          Q65(S)  144 1.05V
+VTT_DDR                 U30(4)  582 0.76V
ATX_PWROK ATX_POWER(12) R190
ATX_PWROK_R U10(80) CPU电压之前产生 4.88V
CHIP_PWRGD PCH_MEPWROK APWROK U10(81)  R443 U19C(AA32) U19D(AT40) CPU电压之前产生,不上CPU也有3V电压,上CMOS电池对地阻值会                                                                  变小为几十欧姆
VCCST_PWRGD CPU1F(Y7) R443
MEM_PWRGD(DRAMPWROK) R610 CPU1E(AK21) U19D(AE38) CPU电压之前产生,PCH接到后发出DRAM_PWROK信号,送给CPU的内存模块。0.97V
25M Y2 CPU电压之前产生 拆掉此晶振,后续时钟和H_PWRGD依然有电压
SIO_48M C74 CPU电压之前产生
DDR3_DRAMRST# C158 1.5V
H_PWRGD(PROCPWRGD) U19D(D40) CPU1E(AB35) CPU电压之前产生,不影响PLTRST#复位,1.04V BIOS资料不良会导致无此电压
VR_EN U3(1)
+VCCP                    CHOKE2、3、5、7 473
VRM_PGD U3(7) Q9(3) CPU电压之后产生 3.3V
PCH_SYSPWROK R595 U19D(W31) 3.3V 表示CPU电压正常

PLTRST# U19D(AA37) CPU电压之后产生 3V BIOS不良会导致无此电压
SIO_LRESET# R236 U10(26)
LAN_RST# R580
CPURST#_R U19D(F41) CPU1E(M39)

PCH_SLP_S4# R687
PCH_SLP_S5# R611

FP_RST# RN30(7) U19D(N36) CPU1E(G40)

32.768KHZ  Y3
25M Y2
CLKOUTFLEX3_48M U19F(AU8) R645
SIO_48M U10(15)
CLKOUTFLEX3_33M R652
CLK100M_SATA_P U19F(H36)
CLK100M_SATA_N U19F(H35)
LPC_PCLK R690
CK_100M_LAN U19F(W6)
CK_100M_LAN# U19F(W7)
CLK100M_CPU_P U19F(T2) CPU1E(V5)
CLK100M_CPU_N U19F(R2) CPU1E(V4)

USBRBIAS R660

R158、R160无元件

电压时钟复位正常跑00,考虑
1.PCH
2.CPU座与桥之间的DMI总线(CPU座针弯)
3.LPC总线
4.BIOS SPI总线

SLP_LAN#:
网卡供电的控制信号。
如果不使用INTEL的集成网卡,此信号不采用。
若使用INTEL的集成网卡,支持网络唤醒的话,此信号待机时就为高
不支持网络唤醒时,支持网络唤醒时,此信号跟随SLP_A#或SLP_S3#。

网友:
赚分而已,下不下请随意

网友:
这长篇大论   请不要明目张但。的说 只是为了赚分   灌水老户了  注意点

网友:
谢谢啊刚刚好有一个案例在里面 修好了一张板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