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板号GA-B75-D3V 不触发

楼主(2016-08-21):
台式机主板修的比较少,板号GA-B75-D3V  不触发   开机排针有3.3V电压。短接绿线和黑线 可以加电,但要一直短接绿黑线才能加电,加电后  还是没有CPU电压。有修过此板的朋友  多多指教一下

网友A:
再上传一下 此板的图纸。本人QQ 954157959   有需要的也可以给我要一下。

GA-B75-D3V Rev.1.0.pdf

GA-B75-D3V Rev.1.0.zip

网友A:
有没有哪位朋友给指点下,现在是把Q96的一脚P_EN拉成低电平  机器可以加电  但反复重启  机器也点不亮

网友:
测下各大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B:
短接绿线可以加电的  那故障就在io上了 有图纸不难修

网友C:
可以看下电压检测引脚,貌似这个故障率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下电压检测引脚,貌似这个故障率比较大

指的是哪个引脚,能否说详细些。

网友:
看看rsmrst、这个信号有没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的是哪个引脚,能否说详细些。

下载个图纸看下哈

网友:
待机电压都正常了吗,按开关106脚的电压有没有跳变?RSMRST有没有3.3

网友:
有图纸就好办啦 ,先查IO的供电  复位  时钟

网友:
5vdual 有点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再上传一下 此板的图纸。本人QQ 954157959   有需要的也可以给我要一下。

这两个图线是一样的吗?还是另一个是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图线是一样的吗?还是另一个是点位图

是一样的 兄弟。我修改一下吧  把另一个换成点位图吧

网友:
没法删除了  我重新上传了一下位置图。给您带来的不便 实在不好意思 ,兄弟。

B75-D3V 位置图Rev.1.2.pdf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哪位朋友给指点下,现在是把Q96的一脚P_EN拉成低电平  机器可以加电  但反复重启  机器也点不亮

强制的方式只能当成参考依据.时序还是不对

网友:
重点在于 是否有susb# 与susc#

网友:
量下IO的供电和信号

网友:
LZ修好了吗   我这里有几片这样问题的 望LZ修好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绿线可以加电的  那故障就在io上了 有图纸不难修

不一定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