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Centre B325一体机 电源型号APA006 PS252C1+CM6802芯片

楼主(2016-08-21):
接到同行一台联想一体机,按键没反映,不开机
拆机测试按开机键电源绿线会从4.45V - 0V
拨掉主板接头短接绿线对地,风扇不转,看来电源坏了
该电源PS252C1+CM6802TAHX,直接找这两个芯片的供电脚,供电脚肯定接电解电容,不是老说供电、时钟、复位吗?供电所有芯片都要的

测到PS252C1应该是没问题的,但CM6802TAHX供电电容两脚只有7欧,差不多短路了,焊掉芯片引脚后阻值正常,看来6802肯定是坏了
查到新备料没有,最后用尽洪荒之力在一个HP原装电源上拆到一个CM6802AHG

焊好测试还是没输出,经反复测试PS252C1芯片4脚接绿线,3脚发出开机信号
3脚绿线0V情况下会跳到0V,但绿线高电压时3脚电压0.8V-3.2V跳变,3脚后接M14光耦
拆掉光耦不会跳,心中暗喜,换后所有正常。

网友A:
加分鼓励,网路问题吧,发了两个帖子我帮你删除一个哦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鼓励,网路问题吧,发了两个帖子我帮你删除一个哦楼主

好,没留意看,麻烦您了

网友:
是芯片和光耦,两个坏件吗?

网友:
好多年没弄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我把我换下来的 又找了出来,也研究下

网友:
这个电源很难修,也能给你搞好,楼主真牛

网友:
给的那么仔细 谢谢了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一台B325的机器,也是电源坏了。直接给客服换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感谢迅维提供的平台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我还是挺害怕修电源的,有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