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34um56怪事!

楼主(2016-08-21):
前两天一个客户拿过来的说是花屏,这显示器只有DVI和HDMI两个接口,我插上电一看显示LOGO是正常的,但是接上DVI线后却是花屏的,我想想觉得奇怪LOGO都正常为啥接上DVI线就花屏呢,我又找了根HDMI线试下看,接上一看显示非常正常,心想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呗,于是就在售后拿了块板子回来,接上去试,我晕!一样的现象,还是HDMI正常,DVI花屏,这不可能是屏有问题吧,求大神支招是哪里问题???

网友:
你拿的是一模一样的板子吗    花屏的接口阻值测下

网友:
如果DVI不正常,HDMI正常的话个人觉得还是板子问题

网友:
34英寸21:9超宽屏,这个是很高大尚的显示器,维修费也不会低了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板子问题

网友:
驱动板问题 有没有BIOS刷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