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简爱G7 点不亮问题维修(保护隔离)

楼主(2016-08-21):
今天修一台同行海尔 简爱7G
板号1P-00116J-8011
测量主板无明显短路后上电 (这里细节就不说了啊 大家都应该明白) 不开机 测保护隔离这里不过 该机充放电芯片为BQ24735A (富士康常用芯片)
因没有图纸所以找到其他机器同样芯片图来参考 先测电源电压检测 ACDET 发现其0V 明显不正常 因不是原机图纸所以找不到分压电阻 测第一个隔离MOS管发现有19V 于是怀疑ACDET被芯片拉低 测量果然短路 阻值十几欧,更换BQ24745 通电测隔离电压19v ACDET 2.8v以为好了 但是开机灯闪一下瞬间掉电 电流闪到0.5掉到0.2发现待机电压没有了 待机芯片烫手 根据经验可能是3 5v有短路 保护掉点了 但测3 5V并没有直接短路 可能是开机后转换的电压短路 没有图纸的情况下 在板上找到了四个 开关MOS管逐个测量发现有一个输出脚短路 PQ47
稳压电源调3V 开始烧鸡 发现硬盘口附近一个电容短路C648
摘掉后测阻值正常 开机点亮 令人喜爱的LOGO又出现了
附一张亮机图
发帖不易兄弟们多给评评分 (第一次发维修的帖子)

网友:
赞一个,不错的贴

网友:
看了下,应该是C684。

网友:
短路的机子

网友:
无图纸多故障维修,好功夫,赞一个

网友:
跳过保护隔离 烧机 一般 就出来了

网友:
关键楼主技术好

网友:
主共点短路

网友:
这 个烧鸡可以烧出来吧

网友:
总算可以加2分了 以前一分一分给都不好意思

网友:
技术不错,多多发贴哈

网友:
楼主最后一张图片还有爱哦,呵呵,思路清晰,赞一个,加分了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有道兄弟,不错

网友:
我以前不知道怎么修隔离的时候 我就tm就是直接用二极管

网友:
再来顶你一下咯。